[求助]问PADS ROUTER走线问题,,急!

楼主(2009-07-16):
我走差分时钟线,因为要1分2
我打通孔,准备在第3层连接起来
但在第3层的时候
动态走线不能将同一个net连接起来,不识别为同一个网络。
通孔不是应该在每一层都能够连接才对的嘛?

楼主:
PADS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个是PADS的怪毛病,我也遇到过,要保证NET没有规则约束,但走差分线是一定要有约束的,因此这是软件的BUG

楼主:
我都没有定义差分线对了,只是线宽和线间距还是按照差分线的标准走的,
最后还是不行
LHDDSHL   最后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把所有规则取消,可以了,~~~~~~
烦恼的差分线!

网友A:
    router 中走线有时是同一NET 连不起来。看下多PIN 连接时,走线是不是按显示的鼠线走,如果不是就连不起来,所要调整鼠线。这是PADS 的一个BUG,个人走线时,经常就是断开那边,到时再到Layout 中将它连起来。

网友:
    请问楼上的怎么取消设好的不同的规则。。。
引用 网友B:

在rule里,选取已设好规则的NET ,按右边的default,就可以取消了。

网友(2009-08-22):
    楼上说得不错,层数越多,规模越大,退出的概率越大,我画个6层HDMI+FPGA规模稍大点的板,大概8次/小时,当然PC配置或软件本身可能也有差异,没办法~,记得多备份

网友:
    确实是一个BUG

网友:
    听高手们说下话过下招真是受益不少呀

网友(2012-01-13):
引用 网友A:
router 中走线有时是同一NET 连不起来。看下多PIN 连接时,走线是不是按显示的鼠线走,如果不是就连不起来, ...

那是因为pads router 默认情况下 不能走环路

勾选 alow loops when rerouting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你说的那个问题一般是出现在地线上吧。。。

17楼 答案 可以解决你走地线 同一网络连接不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