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试题请。谁能帮我做一下!

楼主(2009-07-16):
,填空
1,PCB上的互连线按类型可分为 ___________________.
2引起串扰的两个因素是___________________
3,EMI的三要素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4,1OZ 的厚度是_________MIL
5,信号在PCB(Er4)带状线中的速度为________
6,PCB的表面处理方式有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7,信号沿50欧姆阻抗线传播,遇到一阻抗突变点,此处阻抗为75欧姆,则在此处的信号反身系数为__________
8,IPC标准,PTH孔径公差为_________,NPTH孔径公差为___________
9,1mm宽的互连线(1OZ铜厚)可以承载______A电流
10,差分信号线布线的基本原则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判断
1,PCB上的互连线就是传输线. ( )
2,PCB的介电常数越大,阻抗越大.(
)

3,降底PP介质的厚度可以减小串扰.(
)

4,信号线跨平面时阻抗会发生变化.(
)

5,差分信号不需要参考回路平面.(
)

6,回流焊应用于插件零件,波峰焊应用于贴片零件.(
)

7,高频信号的回路是沿着源端与终端两点距离最短路径返回.(
)

8,USB2.0差分的阻抗是100欧姆.(
)

9,PCB板材参数中TG的含义是分解温度.(
)

10信号电流在高频时会集中在导线的表面.(
)

,选择
1影响阻抗的因素有(
)

A,线宽
B,
线长
C,
介电常数
D, PP
厚度
E,
绿油

2减小串扰的方法(
)

A,增加PP厚度
B,3W
原则
C,
保持回路完整性
D,
相邻层走线正交

E,减小平行走线长度

3,哪些是PCB板材的基本参数(
)

A,介电常数
B,
损耗因子
C,
厚度
D,
耐热性
E,
吸水性

4,EMI扫描显示在125MHZ点频率超标,则这一现象可能由下面哪个频率引起的(
)

A,12.5MHZ
B,25MHZ
C,32MHZ
D,64MHZ

5,PCB制作时不需要下面哪些文件(
)

A,silkcreen
B,pastmask

C,soldermask
D,assembly

6,根据IPC标准,板翘应< = (
)

A,0.5%
B,0.7%
C,0.8%
D,1%

7,哪些因素会影响到PCB的价格(
)

A,表面处理方式
B,最小线宽线距

C,VIA的孔径大小及数量
D,板层数

8,导网表时出现如下错误:ERROR:Canot find device file for’CN-MINPCI-126’原因可能是(
)

A,封装名有错
B,封装PIN与原理图PIN对应有误

C,库里缺少此封装的PAD
D,零件库里没有此封装

网友:
我来简单做一下不一定对,仅仅是参考
一 填空
1 微带线 带状线
2容性耦合 感性耦合
3 发射源 传导途径 敏感接收端
4 35um
5 1.5e8 m/s
6 工艺题?俺不懂
7 0.2
8 不会你去百度吧
9 1A
10 等长 等间距
二 判断
XX?OX?XX?O    ?表示是工艺题 俺不知道
三选择
1 AC 貌似有D
2 BDE 可能有A
3 工艺题...
B
5 我是做EMC的,投版确实了解不多
6 工艺题你还来...
CD 貌似有A

----------------------
个人总结,看来我工艺方面的知识还很欠缺啊
要补 ~~~~~~~~~~~

你的头像好犀利啊

网友(2009-10-05):
厉害呀,有相当的难度

网友:
楼主的题是面试 layout 的 还是emc的?

网友(2010-04-21):
这题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呵呵~~

补充点答案吧,好久没复习过理论基础了,不准确也见谅哈~~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招layout工程师的题~

网友:
2引起串扰的两个因素是__互感________和____互容_____

4,1OZ铜 的厚度是___1.4______MIL

6,PCB的表面处理方式有__HASL_______ _____OSP_____ ____ENIG______等

不错,呵呵

网友:
这个面试的是啥职位啊,考得挺全面啊!

网友:
除了工艺方面,其它的都知道。

网友(2010-06-05):
可以做出90%
8,按IPC标准,PTH孔径公差为_________,NPTH孔径公差为___________EDA365'
6,根据IPC标准,板翘应< =
这两题不会

网友(点评):
8: (PTH)+/-3mil ,(NPTH)+/-2mil 6: <=0.8%

网友:
    jeff真是太强了,我汗颜啊~~~
不过介电常数应该也会影响阻抗吧?

网友:
    都是强人啊

网友(2010-07-10):
    太强了啊啊啊!!!!高手教教我啊!!!

网友:
    介电常数应该也会影响阻抗吧

网友:
好多都不会 该加强了

网友(2011-03-05):
真是有些不会

网友:
    我咋都不会

网友(2012-11-03):
    个个都是高人啊

网友(2013-02-03):
    两年以上的layouts们这些都应该懂的

网友(2013-05-28):
    看完可以检查自己了

网友(2013-08-06):
    哎,理论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学习学习。

网友:
这面试题涉及的范围好广啊

网友(2014-07-28):
这题目看起来好熟悉,我有一份!你是iqu哪家公司面试!答案我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