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仿真求助

楼主(2009-07-16):
又是555仿真的问题....之前没有起振,知道问题所在,Pspice中555多谐振荡器不能起振的原因在于起振源,实际振荡电路之所以能自行起振是由于起振源的存在。实际振荡电路的起振源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由振荡电路晶体管内部的噪声和电路噪声(电阻热噪声等)引起;二是由电路接通电源瞬间的冲击电流引起。但是直接利用PSPICE对电路进行模拟仿真时,PSPICE会将电路中的555定时器、电阻、电容、电源等元件和电路的接通过程都理想化,所以不能产生任何噪声。没有起振源,自然就不能产生振荡。那么解决办法是:即可在电容C3两端加一个微小的电压初始值 具体步骤为:进行瞬态分析时,在simulstion settings中激活Skip the initial transient biaspoint calculation选项,从而忽略初始瞬态偏置点的计算,直接使用各元件的起始条件来作瞬态分析。利用电容上的初始电压来模拟起振源,从而激发振荡电路产生持续的振荡。但是我查资料,C的初始值是通过设置属性中的IC来实现的,我现在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起振,有朋友帮忙解答下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