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name太长了

楼主(2009-07-16):
[localimg=180,137]1[/localimg]#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BAT_HOLDER_0_DMPCR2032A_CR2354-1-X" is renamed to "BAT_HOLDER_0_DMPCR2032A_CR2354-".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DIODE SCHOTTKY_0_SMDDIOS_C_1N5822" is renamed to "DIODE SCHOTTKY_0_SMDDIOS_C_1N58".

在输出网络表的时候提示这样的错误,我知道是我的part name 太长了,可是我在原理图找到了二极管,然后edit part。

楼主:
part name改后也不是很长啊,怎么还是有警告,难道那不是part name

网友:
警告是没问题的,又不是verror

楼主:
? 那你的意思我直接可以导入到allegro中去了?
      那要是我想把警告也改正 那应该具体怎么操作,好像上面的操作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