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怎么做工艺边

楼主(2009-07-16):
以前在protel里只要在keepout层中画线就可以 不知道在layout中怎么做工艺边?

网友:
我都是用 2D LINE ,劃在 ALL LAYER層.

网友(2009-08-18):
工艺边是指什么

网友:
为什么要加工艺边呢?
为了保证PCB过波峰焊或回流焊时,传送轨道的卡夹碰不到元件,
PCB设计时,元器件的外侧距板边距离应大于或等于5MM,若达不到要求,则PCB应加工艺边,
比如PCB外形为100X60MM,上下两边各加5mm的工艺边后,外形变成110x60mm

网友:
jimmy版主,是不是按照2楼朋友所说的那样增加工艺边?

网友:
jimmy版主,是不是按照2楼朋友所说的那样增加工艺边?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或者直接告訴板廠。

网友A(2009-12-07):
也可以。或者直接告訴板廠。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BZ
是不是在做板子的时候没做到要求  可以让加工厂商给加工艺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