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电路之间连接问题,多谢!

楼主(2009-07-16):
小弟正在使用层次电路画带有DSP的原理图,但是各原理图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啊? 比如DSP的某管脚信号如何引到别的模块中去? 谢谢!

网友:
可以用place port来连接,而且只需要在各详细原理图里用了place port链接后,在层次式原理图里自动生成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