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敷铜问题

楼主(2009-07-17):
画板的时候有时需要用一个没网络的焊盘来做螺丝孔,在敷铜的时候有时会把某些没网络的焊盘连上,而且也不是左右的没网络的焊盘都连上,有时候删掉敷铜和焊盘,再重新加上就不会连了,有时候只能给焊盘随便加个网络才能解决。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下你敷铜是针对一个网络吗?例如GND。。。如果是针对某一网络敷铜,那么无网络的焊盘应该不会连上的...

楼主:
当然是敷的是地,有时候会连到无网络的焊盘上

网友:
他们属于不同网络,怎么可能连起来啊,你抓图上来看看

楼主:
发现问题的规律了。如果是先敷铜,后放焊盘的话,焊盘会自动加上敷铜了网络,再把焊盘网络改为no net,再重新敷铜就会出问题,如果敷完铜后发现漏了螺丝孔,要先吧敷铜删除,再放焊盘,然后敷铜就没事

网友:
99se就是这样的,加个不同网络就好了。

网友:
no net 和gnd是不同的net,当然就不行了

网友:
发现问题的规律了。如果是先敷铜,后放焊盘的话,焊盘会自动加上敷铜了网络,再把焊盘网络改为no net,再重新敷铜就会出问题,如果敷完铜后发现漏了螺丝孔,要先吧敷铜删除,再放焊盘,然后敷铜就没事
引用 楼主:
你先找本书好好看看吧……晕了!你把过孔放到有网络的敷铜中去他当然会给你加到同一网络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狂汗...

楼主:
你先找本书好好看看吧……晕了!你把过孔放到有网络的敷铜中去他当然会给你加到同一网络去啊!
引用 网友A:

没看完后面的?我贴的图过孔和焊盘都是no net,敷铜是GND
焊盘会自动加上敷铜了网络,再把焊盘网络改为no net,再重新敷铜就会出问题,如果敷完铜后发现漏了螺丝孔,要先吧敷铜删除,再放焊盘,然后敷铜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