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brd 转hyp问题

楼主(2009-07-17):
3金币
我用的是Hyperlynx 8.0版,点File-->New Board(Run PCB Translator) 可以把brd转成hyp,但是会丢失信息,有的net变成unroute net了。 我如果用allegro的extract 命令行,生成了9个txt文件+1个a_b文件,就是没有hyp文件。
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I do NOT  really trust the HyperLynx built-in automatic converter (directly *.brd to *.hyp). So, when the converting fails or show error, try not  using HyperLynx built-in automatically converting with Allegro *.brd file, manually use command line (by using extracta.exe) to create *.a_c file, then loading *.a_c file to convert to *.hyp.

You may try this way.

assuming:
(1) convert "R0A.brd" to "R0A.hyp"
(2) You may find "extracta.exe" in "X:\cadence\spb_16.2\tools\pcb\bin" directory
(3) you may find "hyp.txt" in HyperLynx installed directory.

#1: ex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 in XP command prompt
->extracta.exe R0A.brd hyp.txt R0A.a_l R0A.a_o R0A.a_c

It will generate three Allegro ascii files:
(1) Component & connectivity data (a_c)  => we need this ONLY.
(2) Layout data (a_l)
(3) Outline data (a_o)

#2: run HyperLynx program and File->Translate PCB to BoardSim Board -> Cadence Allegro (*.A_C,*.brd), then Load "R0A.a_c"
It will create the "R0A.hyp" file

Done !

I hope it will help !

楼主:
感谢Ilovechina的详细解答。
实际上,我如果用Allegro的extract 命令行,生成了9个txt文件+1个a_b文件,我把这个a_b文件用hyperlynx转换跟直接转brd结果是一样的,还是好多net的信息会丢掉,尤其是小的net或者表层的thermal relief。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brd还是用allegro的sq比较好吧!

网友:
Do you really execute this same command word by word except for file name ??

#1: ex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 in XP command prompt
->extracta.exe R0A.brd hyp.txt R0A.a_l R0A.a_o R0A.a_c

if you execute the same command, except for file name, I do not see how it could create  nine txt file, plus *.a_b file (what is that ??)

why not copy your brd file + hyp.txt to allegro extracta.exe directory ("X:\cadence\spb_16.2\tools\pcb\bin") and execute #1 command to see if it create those three files or not ?? (I bet it will unless there is error at brd file)

The Cadence Allegro(extracta.exe) must generate those *.a_c, *.a_l and *.a_o files for interfacing with HyperLynx.
Please refer the document I posted at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898-1-1.html

If you can not create those three files,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at Allegro side,
not HyperLynx side.

The following is the R0A.log that HyperLynx program created when I successfully finished the conversion.

-------------------------------R0A.log----------------------------------

Allegro2hyp: 7.7.33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ng files:
    F:\Allegro_Works\R0A.a_c
    F:\Allegro_Works\R0A.a_l
    F:\Allegro_Works\R0A.a_o
Use COMP_VALUE or COMP_DEVICE_TYPE for IC names.
Allegro file translation complete,
    F:\Allegro_Works\R0A.hyp created.

-----------------------------------------------------------------

And  I think you are using SPB 15.x version that are still with "extract.exe". New SPB 16.x is with "extracta.exe". They should be same as function wise. I  have another PC still installed with spb 15.5 ("extract.exe") and got the same result as SPB 16.2 ("extracta.exe")

Hope it will help and good luck !

楼主:
再次感谢Ilovechina的详细解释。
由于我现在用的Hyperlynx的版本是8.0的,其hyp.txt文件已经升级成control_hyp.txt了,输出文件也由原来的三个增加到了十个(9个txt文件+1个a_b文件),对板子的描述也更详细了。而这个a_b文件就相当于之前的a_c文件,确实可以从hyperlynx中直接转成.hyp文件。但是,就是转完以后会有net(或者其中一段)被漏掉。
不知道ilovechina手头上有没有8.0版的hyper可以试一下。或者如果你有老版的,也可以发上来,我装上再试试。

网友A:
Someone uploaded this brd file on this web a while ago. I just use this as example.  It can be converted to Hyperlynx (v8.0) boardsim file *.hyp. The attachment is the brd & hyp.

Allegro_HyperLynx examples.r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机器上只有SPB 16.0,所以你发的这个我的allegro打不开,也就没法转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转成功的,稍微复杂点儿的板子?
PS:我用Hyperlynx8打开你发的hyp文件的时候也会提示有unroute net。

网友:
The gentleman posted this brd file on 2007-08-21. If you can not read this board file,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systems , NOT 16.0 or 16.2 issue.

The source Link of the board is
http://www.eetop.cn/bbs/thread-74180-1-21.html

There are so many Allegro PCB brd files posted on the Websites, searching and find whatever you want !

楼主:
我又从网上找了一块双层板,用Hyperlynx8.0直接就可以转成Hyp格式,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用来转我的板子(只有6层)就出问题了。哎,郁闷了。。。

网友(2012-04-06):
楼主辛苦喽,谢谢分享,加油啊,顶一个 bjbdf466zgl

网友:
如果只是做反射分析,一些不重要的线unroute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2-10-12):
引用 网友A:
Someone uploaded this brd file on this web a while ago. I just use this as example.  It can be conve ...

请问,您的allegro文件,是怎么转成hyp文件的?

网友(2016-03-08):
引用 网友A:
    Someone uploaded this brd file on this web a while ago. I just use this as example.  It can be conve ...

谢谢分享,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9-01-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用hyperlynx直接转换的,有很多网络转换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