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布局该怎么决定哪些元件应该在一层

楼主(2009-07-17):
做双层板
元件布局时有些元件会在一个层上 有些就不在一个层上
要怎么决定呢 有些什么规则可循不

网友:
我的 看法:
1.BOTTOM层不贴元件,这是目前双面板习惯做法,也符合工艺要求,过炉焊接问题少。
2.板子如果很小的话,就要BOTTOM贴片,TOP混合贴插件元件,底层尽量是104等靠近元件引脚近的元件,主要是有严格要求而TOP层又放不了的电容,尽量少为宜,如RF电路等等

网友:
双面板尽量单面布器件。这样子另一层就有很大的走线和地线空间了。

大体积,高度比较高的器件,发热量大的尽量在正面层。

像BYPASS等小电容可放背面。其他的阻容元件也可视情况放于背面。

原则是走线最顺最短。多画一些双面板自然也可以总结出来一种规律了。

网友:
看版主的回帖,胜看普通100篇回帖!

网友:
我也有跟5楼一样的同感

网友:
我也有跟6楼一样的同感

网友:
看版主的回帖,胜看普通100篇回帖!
引用 网友A:

他的贴,一贴顶3贴。

网友:
尽量一面啊,就是元件放不下,我一般以最短trace,最少过孔为原则把零件放在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