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make reuse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09-07-17):
    请问大家,下面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谢谢啦
问题在附件里 ,麻烦大家了

网友:
    意思是说,现在的PCB,跟你REUSE 层不一样。

    打个比方如果你的现在的PCB是2层板,而你REUSE的却是4层板,当然不成功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如果板层都一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层的定意不一样,你完看看是不是属于第一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可能我也想过,但是层都是两层,只不过其他的层名字不一样,这块板是两层板,真是搞不懂,一个头两个大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