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已经画好的线的属性

楼主(2009-07-17):
allegro中已经画好一条线,如何修改它的属性啊,比如我画好了一条线宽10mil的线,在outline层上,我想把这个先修改为线宽5mil,到skillscreen层上

网友:
這裡指的是line?
Edit>Change> 選 "line"
Options: 勾選, 輸入要替換的項目及值

网友:
請問ymf2529兄弟如果是shape可以改嗎?

网友:
1. 同class可change
2. 不同class可用copy
    a. 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
    b. 右鍵\Copy to Layer
    c. 選subclasses
    d. 按copy
若是帶有net, 指到shape, 於Options\Assign net name中指定要換的net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