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仿真时怎么用两个坐标轴(Add yaxis)来显示不同的信号

楼主(2009-07-17):
3金币

orcad仿真时怎么用两个坐标轴(Add yaxis)来显示不同的信号呢?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于要显示电压和电流图形,而电压范围是-10V到10V,而电流范围是-10mA到10mA,在显示的波形中,总有一个就像一条直线,太小了,看不出来。我是通过Add Yaxis添加的Y轴,并且在Axis setting中,已经设置了相应的Data Rangs,还是不行,浪费了不少时间,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之前,我设置错了,因为图中那个横着的电阻式经过旋转的,我在Add Traces中选择的电压探测点为 V(R1:1),而这其实是接地的那一端,所以电压为0,于是就是一条直线。而实际上我应该选择V(R1:2)

楼主:
2# yd_yxl 我已经把你的回复设置为最佳答案了,不知道威望值是不是自动支付了,请你查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