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V 芯片工作原理的问题

楼主(2009-07-17):
最近做一块视频的板子,用的OP是双极性电压的(+/-5V),选了一个-5V IC是TPS6735,一看推荐电路傻眼了,弄不明白OUT管脚的电感和二极管的作用,还请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的接法,楼主可能对开关电源不太熟悉,找些开关电源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op用开关电源,要注意电源噪声啊。

楼主:
这个开关电源的接法,楼主可能对开关电源不太熟悉,找些开关电源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op用开关电源,要注意电源噪声啊。
引用 网友A:

是个正极变换器的接法吗?
这颗芯片的噪声的确是很大,经常串进视频里面,搞的视频有斜纹,你能推荐颗-5V的芯片吗?

网友:
放大器的正负电源要求是有点严.
我记得以前用过ICL7660(MAX1044)
如果要带EN脚,可以用MAX1719/1720/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