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放大的问题(失真)

楼主(2009-07-18):
请教一个电压放大的问题,我现在在做一块板,其中有一个模块就是电压放大部分,要将100mv的电压放大到2.5v左右吧,但是一开始没放大前那个信号就有一点失真,就像一条直线上(x轴)有一些上下的小毛刺,现在我放大后就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但是失真比较大,而我想得到的是一条类似于正弦波的光滑曲线,我估计是电容方面的选择有问题,希望各位同盟帮忙解答下,帮忙画出电路原理图给我看下,标记元器件芯片和大小,能告诉我计算方法和原因那就更好了,在这里先谢谢各位

网友:
你电路图都没有附上  怎么知道你问题所在

网友:
介绍太少了,你目前的放大自然会同时放大噪声,放大前要滤滤,如何处理要看你能能把你的问题讲清楚

网友:
那你目前的線來是怎麼設計的呢?
先提供出來,這樣才好針對你的線路去找問題和修正

网友(2009-11-04):
我觉得失真可能是你运放选择的问题,首先选择运放要根据你信号的特性过来选择,包括你运放的供电电压范围,BWG,SR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输出信号的失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