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导入网表问题

楼主(2009-07-18):
我在导入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问题:
Loading <CAP220> from library
Cannot create attribute with name <Value>
Warning: Attribute of type Value not allowed for specified object
**INPUT WARNINGS FOUND**手

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CAP220这个元件类型的器件的value值有非法字符

楼主:
我检察过了,没有非法字符啊,我只在原理图中只放一个这种类型的元件,值为NC,也出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啊。还有啊,我将这个类型的元件重做一个也不可以。怪了。。。

网友(2009-11-10):
回复 网友A:

检查对应的PCB封装库, 或用其它的库先代替一下,就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