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看我这PCB,那个版本软件可以打开

楼主(2009-07-18):
各位高手看看我这PCB,那个版本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
    AD6.9可以打开。其它的没试。

网友:
    下面这个是文件的主要信息。
C:\DOCUME~1\Admin\LOCALS~1\Temp\Pro25.tmp
    KIND=Protel_Advanced_PCB
    VERSION=3.00
DATE=8-Nov-2005
TIME=11:58:57
    ORIGINX=48500.386mil
ORIGINY=52250.094mil
    BIGVISIBLEGRIDSIZE=10000000.000
    VISIBLEGRIDSIZE=200000.000
ELECTRICALGRIDRANGE=8mil
    ELECTRICALGRIDENABLED=TRUE
    SNAPGRIDSIZE=10000.000000

网友:
    protrl 99 se 也可以打开,单片机学习板

网友:
    用Translators转换后,PADS2007也可以打开

网友:
    呵呵!看来什么软件多可以打开啊!只要是方法要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按照6楼的方法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