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何学习仿真

楼主(2009-07-18):
提问:如何学习仿真 ,使用pads2007里的仿真软件

网友:
这个太笼统了,先找点资料学着吧,如果有具体问题,再提出来.

网友:
    是啊,软件会用之后,如何应用?仿真出来的波形如何判断是好是坏?

网友:
    可以不懂仿真软件如何使用,但必须清楚波形的意义和判断依据。
    2 j% S- Q' K: F. T' F先从基本概念开始吧- d1 ]# T  L" V: N6 q
    overshoot,undershoot,reflection,ring,impedance,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