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新手不要学习protel99se

楼主(2009-07-18):
忠告:新手不要学习protel99se,这个虽然很容易上手,但是当你工作几年后,你会发现这个软件不够用了,
于是你不得不新学pcb软件,如其这样,不如直接学高级一点PCB软件.深有体会

网友:
LZ看来受到打击了

网友:
学什么好呢?PADS?Allegro? 我很迷茫啊。。。。

网友:
先学PROTEL99SE, 以后看工作需要,也可以学其它的软件啊

网友:
先学简单的,然后再复杂的吧

网友:
protel 刚刚学会了   但是觉得布线很不理想!!

网友:
Allergo 是皇道...小弟下半年也准备向这方面靠拢...

网友:
看了你发表的几篇帖子,感觉你是不是有点抓狂了啊,建议你看看AD版本的功能。每个软件都有其自身的弱点的,PADS的制作原理图封装比较繁琐;ALLEGO自己画PCB封装比较繁琐特别是坐标定位(不过用阵列粘帖比较好点)。所有的软件熟悉了,习惯了就能很好的运用了,而熟练运用只是一个手段,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你自己对每条走线怎么走如何理解。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不论用什么软件,起决定作用的是你。 1# micro

网友:
用过allegro  ad9  mentor expedition,感觉——

网友:
看了你发表的几篇帖子,感觉你是不是有点抓狂了啊,建议你看看AD版本的功能。每个软件都有其自身的弱点的,PADS的制作原理图封装比较繁琐;ALLEGO自己画PCB封装比较繁琐特别是坐标定位(不过用阵列粘帖比较好点)。所 ...
引用 网友A:

對,同意版主的說法.
我也是從PROTEL99SE一直到AD的,后來又學了PADS感覺還是AD系列好用一點..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PROTEL两年了没觉得布线有什么不理想

网友:
PADS容易上手,通用,学这个吧

网友:
学PADS好,还是更高的呢!

网友:
EDA工具软件就好像是一支笔,并不是名贵的笔就能写出一手好字一篇好文章,关键得看拿笔的那个人是谁,同理,......(此处省略若干字)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
就是个软件而已。

不过建议不学99,学ad6倒是真的。综述几个软件,我认为各有优缺点。
高端allegro比较合适,但是初学没人带比较难上手。中低端,ad6和pads都不错。个人还是推荐ad6,功能强大易用。

网友:
俺刚学会PROTET你就说不学这个  再这样俺就回家种田了 不理你了...

网友:
Protel 是入门级的好东西,易上手,培训快,其它的牌子功能性能均比它强大,但......
如果是初学应该上手DXP或AD6等较新的版本 ,主要是99SE和以后的版本文件管理体制不同,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都说得很好,不过我现在用PROTEL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我要画十字花焊盘,发现不会设置

网友:
有能帮帮忙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99SE里要用焊盘叠加或者在DRILL DRAWING层开槽的方式了

网友:
都说得很好,不过我现在用PROTEL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我要画十字花焊盘,发现不会设置
引用 网友C:

是鋪銅与焊盤的連接還是hole本身的形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焊盘叠加,我想到了,就是拿两个长长的焊盘叠个十字就好了,旁边底层画个圆圈就好了,不过好像不太好看,跟真正的十字花焊盘差得比较远。Drill Drawing层画的是红线,弱弱的问下,画的线是不履铜的,还是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鋪銅与焊盤的連接,孔还没这么玩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以前做过的发个图看下,我还以为是十字的孔

网友:
又是一个以个人的见解,去劝告大家!!个人的技术功底不同!我建议新人应该量体裁衣!!想做这一行,必先去了解事这个技术行业!!当然,肯定会有一些左右。每一种EDA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就像我们生活也一样,不要自己去模仿别人的生活。应该从自己本身出发!!这样才会得到收获!!如果你日后从事AD9的话,现在市面的书参考书不是很多!那么你可以从99SE下手入门!再学习AD9到时,你觉得你前面走的路是值的!!

网友:
正在学这个,不会的就在这请教大家了

网友(2009-08-18):
LZ一面之辞,对新手而言可能会是一种误导,学EDA软件犹如女人穿衣一样,
不论贵贱,合身、时尚就好。我学EDA软件的经历:同时接触Protel99SE
和PowerPCB5.0,同时都学一下,对初学的人,特别是自学的人而言,PowerPCB
5.0的难度稍大一些,可能脑袋不灵光。现在正在看Cadence和Mentor的书。

网友:
楼上说的好啊,我支持其实PROTEL是最好用的软件之一, 15# nichicon

网友:
像中兴这样的公司都是用Allegro的。

网友:
建议先不要学Allegro,因为比较难以上手,要有人指导才行,关键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不想用Protel了

网友:
软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画出一块好板,但是也要注意软件的效率。

综合而言,allegro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别人的一个帖子:
好久没用新的版本了,以前一直用AD6.8,觉得非常好用.
就目前接触的而言,在原理图方面,altium是做得最好的,感觉画原理图就是享受.另外pcb方面,在易用性,人性化方面也是非常好的.
原理图方面capture还可以,也非常好用,不过不如altium强大,
而最难用的是mentor的designview/designacpture(DxDesigner稍好些).

网友:
EDA工具软件就好像是一支笔,并不是名贵的笔就能写出一手好字一篇好文章,关键得看拿笔的那个人是谁,同理,......(此处省略若干字)
引用 网友F:
同意观点

网友: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加入你所在的公司都是用99SE 你是学99SE还是不学呢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得看你周围的人在用什么软件

网友:
我也有这个看法
但作为入门还是可以

网友:
protel  +  pads   layout  高手群  75474182  。

强强联手。与成功者为伍

高手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习惯问题...  每个软件都有他的优势....  自己去发掘吧

网友(2009-09-18):
用什么软件要看你从是工作的技术含量,一般简单的单或双面就够了,可以降低成本,故障率.
protel上手容易学会了pcb设计的各种词汇就懂什么意思了,再学别的就容易的多.
如果一开始学复杂的恐怕天天要扯自己的头发了,会打击自己的信心.

网友:
根据调查,现在仍然有10%的人使用PROTEL画手机板,要是是你的观点 这样可以么?
软件只是一个辅助的人
没有最强的软件,只有最强的玩家!

网友:
工具始终只是起辅助作用
关键是人自己

网友:
其实protel在学校里还是够用,在工作上就不知道了。
学个基础还是满好的,出去了再学嘛

网友:
在学校总是得学的。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了解一下也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