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9.0只能导入R14CAD的dxf文档?

楼主(2009-07-18):
为什么pads9.0只能导入R14版CAD的dxf文档?CAD2000或者2004版的dxf文件导入PADS9.0回报错!!!!

This version of import file is not supported:AC1015.

网友(2011-01-19):
同问~!
    不过将dxf导入cam350后再另存为dxf由可以打开……

网友(2011-04-19):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用cam350导入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注意在cam350中导入dxf文件后设置一下单位,默认是mil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