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 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7-18):
各位大大们,用orcad 画原理图的时候 ,大家用的 元件 都是到 orcad 自带元件库里面找的吗?

我觉得 orcad 库里面 元件很多,但是很杂  不好找哦

一个一个找太麻烦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介绍吗?????

谢谢

网友:
如果公司有自己的CIS系统的话,会比较好.

网友:
个人建议自己建个库,把用过的原件保留到你的库里面,以后用起来就方便多了,也省时间

网友:
主要还是凭经验了。
当然,如果有CIS,会省很多事。

网友(2010-01-15):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里面元器件太多,要一个一个翻,麻烦,不知怎么找

网友:
自己分类建一个库,或者CIS库建起来,query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