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BGA的问题。

楼主(2009-07-18):
斑竹,及其给为大鸟,今天我这个小鸟有事情相求了。
公司赶鸭子上架,要L个板子,BGA脚间距很小,只有0.5mm的间距有  400多个pad,如下图所示 ABC.rar (58.12 KB, 下载次数: 26) (好像贴不了图)。
以前做0.8mm间距的BGA还好说,做8/14mil的通孔就能拉出来了,而且大部分PCB厂都能做,还不要用盲孔。但是碰到这个BGA我不得不用盲孔了,1-2层拉盲孔
盲孔要做在pad上面,4mil的孔当然是可以但是拉出来,但是现在PCB厂说“0.1很难沉上铜的,容易有过孔不通!”我这个时候就纳闷了,不知道该怎么L板了。
大家帮我出出意见哦,又要考虑贴片,还要考虑省钱。很难两全了。
希望各位给我一点意见,谢谢大家了。
版主,赐教啊。

楼主:
前面毒女回复我说要我的焊盘做到0.254mm以上,我还是有点搞不清SMD和NSMD焊盘的意思。

网友:
我说的是,SMD孔 (400多个PAD),大于等于0。254MM

BGA 出线的方试,第一排跟第2排从表面拉线出来,第3。4排
打盲孔最好可以把线拉到里面那些空的地方打孔。因为要出很多线

3MIL 的间距

盲孔4MIL的孔,工艺能到(手机都是这样的孔),它做不了,换个好的打样厂。

楼主:
我说的是,SMD孔 (400多个PAD),大于等于0。254MM

BGA 出线的方试,第一排跟第2排从表面拉线出来,第3。4排
打盲孔最好可以把线拉到里面那些空的地方打孔。因为要出很多线

3MIL 的间距

盲孔4MIL的孔,工 ...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走线的,这样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我不大算做1-4的盲孔,把盲孔全部做到1-2,不知道会出问题不,现在的线好难拉出来。
我怎么就是插不了图片,什么无效的图片文件,明明是jpg的啊!

网友:
是呀,不要打1-4的盲孔,全打1-2的。可以拉出来
你的孔全打在正中PAD上不好吧,打偏一点

楼主:
是呀,不要打1-4的盲孔,全打1-2的。可以拉出来
你的孔全打在正中PAD上不好吧,打偏一点
引用 网友A:

想这种方式的是吧,把她做到旁边,埋孔的孔做大一点(12mil/20mil)
盲孔(0.1mm/0.25mm)
不知道做埋孔要贵多少?

网友:
不好意思,我忙完了,
就打1-2的孔,不要打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