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超实用的资料:Cadence SPB 15.7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

楼主(2009-07-18):
cadence SPB 15.7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
www.sig007.com 于博士信号完整性网上发现的,
懂中文的都能学会,超简单,非常适合初学者

给大家发个视频教程完整版的目录:
课程介绍,学习方法,了解CADENCE软件
创建原理图工程,创建元件库
分裂元件的制作方法
1homogeneous heterogeneous 的区别
2、创建homogeneous类型元件
3、创建heterogeneous类型元件
正确使用heterogeneous类型的元件
1、可能出现的错误
2、出现错误的原因
3、正确的处理方法
加入元件库,放置元件
1、如何在原理图中加入元件库
2、如何删除元件库
3、如何在元件库中搜索元件
4、放置元件
5、放置电源和地
同一个页面内建立电气互连
1、放置wire90度转角,任意转角
2wire的连接方式
3、十字交叉wire加入连接点方法,删除连接点方法
4、放置net alias方法
5、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管脚处理方法
6、建立电气连接的注意事项
总线的使用方法
1、放置总线
2、放置任意转角的总线
3、总线命名规则
4、把信号连接到总线
5、重复放置与总线连接的信号线
6、总线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7、在不同页面之间建立电气连接
8 browse命令的使用技巧
1、浏览所有parts,使用技巧
2、浏览所有nets,使用技巧
3、浏览所有offpage connector,使用技巧
4、浏览所有DRC makers,使用技巧
搜索操作使用技巧
1、搜索特定part
2、搜索特定net
3、搜索特定power
4、搜索特定flat nets
元件的替换与更新
1replace cache用法
2update cache用法
3replace cacheupdate cache区别
对原理图中对象的基本操作
1、对象的选择
2、对象的移动
3、对象的旋转
4、对象的镜像翻转
5、对象的拷贝、粘贴、删除
杂散操作
1、修改元件的VALUE及索引编号方法
2、属性值位置调整
3、放置文本
4、文本的移动、旋转、拷贝、粘贴、删除
5、编辑文字的大小、字体、颜色
6、放置图形
如何添加footprint属性
1、在原理图中修改单个元件封装信息
2、在元件库中修改封装信息,更新到原理图
3、批量修改元件封装信息

两种方法:(1
直接针对元件修改,(2)在property editor中选择元件修改

检查元件封装信息是否遗漏的快速方法
生成网表
1、生成netlist前的准备工作
2、生成netlist方法
生成元件清单及打印
1、生成元件清单
2、打印原理图
********** orcad Capture CIS 到此结束************
高速电路设计流程,本教程使用的简化流程
17 allegro常用软件模块介绍,各个软件模块之间的关系
18 Allegro PCB Editor 软件操作界面介绍
19 allegro中两个重要的概念:classsubclass是什么。
简单零件封装制作
Ø
Allegro零件库封装制作的流程步骤。
Ø
规则形状的smd焊盘制作方法。
Ø
表贴元件封装制作方法。
Ø
0805贴片电容的封装制作实例。
Ø
BGA272封装制作 TI DSP6713
Ø
如何设置引脚名称,如何修改引脚布局
如何创建自定义形状焊盘
23 SOIC类型封装制作
24 PQFP类型封装制作,学习引脚的旋转方法
包含通孔类引脚的零件制作,零件制作向导的使用
包含非电气引脚的零件制作方法
创建电路板
设置层叠结构,创建内层电源和地平面
导入网表,栅格点设置,DRAWINGOPTION设置
手工摆放零件
使用原理图进行交互式摆放
按原理图页面进行摆放
使用AllegroPCB Editorroom摆放
使用OrCADCapture CISroom摆放
快速布局,摆放过程中如何自动定位找到零件
36 PCB布局基本知识简单介绍
约束规则设置对话框简介,各部分关系
约束规则设置方法
线宽线距约束规则设置示例
区域约束规则设置示例
Ø
设置器件模型,加载模型库,赋予器件模型
Ø
Constraint manager objects显示设置
Ø
创建总线
设置拓扑约束(方法1
设置拓扑约束(方法2
线长约束规则设置
相对延迟约束规则设置
差分约束规则设置
布线准备
Ø
布线准备:设置颜色
Ø
布线准备:特殊方式显示电源网络的飞线
Ø
布线准备:网络的高亮设置
Ø
布线准备:DRC标记显示方式
Ø
布线准备:布线栅格点设置
Ø
布线准备:飞线显示的开关
Ø
布线准备:用不同的颜色同时高亮不同的网络
48 BGA零件的自动扇出
手工布线、控制面板中内容解释
走线
Ø
走线:拉线
Ø
走线:加过孔,换层
Ø
走线:控制线宽
Ø
走线:推挤、抱紧
Ø
走线:抓焊盘
Ø
走线:替换走线
Ø
走线:自动完成
Ø
走线:控制出线方向
群组布线
布线过程中实时信息显示
Ø
布线时显示延迟以及相对延迟信息
Ø
动态显示走线长度
差分布线方法
Ø
伴随走线
Ø
单根走线模式
Ø
添加过孔
Ø
自动分离与靠拢
高速网络布线
Ø
T形连接点的网络走线方法
Ø
蛇形走线方法
Ø
修线
铺铜操作
Ø
内电层铺铜
Ø
外层铺铜
Ø
编辑shape的边界
Ø
指定网络
Ø
手工void
Ø
删除孤岛
Ø
铺静态铜皮
Ø
铜皮的合并
电源层分割
后处理
Ø
重新编号
Ø
back annotate
Ø
查看报告
Ø
数据库检查
丝印处理
钻孔(NCDRILL
相关操作
出光绘文件步骤

网友:
非常不错,建议各位新手到该网站学习;但是后面从36开始的视频还没出来;另外,教学用的配套文件也没出来;说真的帮助很大,但最最
重要的还是那个电路板仿真部分;

网友:
对于博士的行为表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