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我的钻孔表格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将photoline区域画大一些,删除DRILL CHART,后再重新产生一下,如果不行,重开一次ALLEGRO再试。

网友:
不影響, 僅是nclegend的表框不見而已, 偶爾會出現這種狀況.
可自行繪製一外框於Manufacturing\Nclegend的相對層
或是刪除, 再新產生即可

楼主:
我删除,重新弄了好几次,就是不行,无奈之下,重起了软件,可以了。感觉用起来有点不太稳定啊,是不是15。5版本就是不太好啊。

网友:
和spb 15.5没关系

网友:
ALLEGRO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状况,重启一下软件就好了,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的15.7有时也出现这样情况,但对art文件没什么影响。就是美观不美观的问题。

网友:
讓其產生後, 不放置, 按右鍵, 選Cancel, 再重產生一次, 就會有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