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 15.2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我打开About  allegro时反映很慢,一会出现无响应的状态。请问是啥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装完cadence SPB 15.2的时候打开 PCB Editerl里面应该设置啥,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
能不能抓个图上来,你在任务管理器中看下,
有没有增加了很多个CDSNAMESEVER在运行,15.2我用过,没有这样的问题,
今天安的16.0有这个问题,其实是网络防火墙禁止了ALLEGRO访问网络。
取消禁止后,会运行的快点。
还有电脑的显卡怎么样,太差的反映也慢。
至于设置,你应该找个系统的教程学下。一般和板子有关的参数要设置。

楼主:
就是啊.我把杀毒软件都关了,才勉强打开一个aiiegro,我打开任务管理器显示无响应,开始是在运行,谢谢大侠的指导,我最后重装软件,打开后就比较快,我估计是杀毒软件把一个文件给当病毒干掉了,谢谢你呀。

网友:
如果是杀毒软件杀掉了,你可以再日志中看到的,他有路径,你可以再隔离中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