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切换via

楼主(2009-07-20):
请教个问题,在board Station中一个net设了两个via,走线时怎样切换via?
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oardstation?如果是xe flow 或者是re flow那么布线的时候直接单击右键最底下有选择,或者是选择editor    然后place  via,选择一个过孔然后选择过孔的相应网络,只要使用过此孔,下次布线时单击右键直接可以调用,在参数设定中的via 选项中可以定义哪些过孔可以被使用,如果是其他的布线器比如ade等比较老的或者是board archiect我不会用,说实话,boardstation的布线器不好用(xe flow 和re flow除外,因为这两个是expedition的布线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直接用的board Station.
问题解决啦
谢谢

网友:
boardstation好难用啊,我用的时候是没有推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