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样的DDR2走线可不可以通过?

楼主(2009-07-20):
一个mpc8640的处理器带4个533MHz的内存颗粒
地址控制信号采用T型拓扑
信号线宽5mil(阻抗:50欧),
差分线(3.5(线宽),4(间距),3.5)(差分阻抗:96欧)

地址控制信号间距:4mil
地址控制信号等长差:50mil
地址控制信号与时钟信号等长差:100mil
两组时钟信号间等长差:20mil

同数据组信号内部间距:5mil
同组数据等长差:10mil
DQS/DQS#与信号间距:20mil

不同组数据信号间距:20mil
不同组信号等长差:400mil
最短数据组DQS长度<时钟线长度<最长数据组DQS长度(时钟长度与DQS长差不超过300mil)

数据线组长度<2300mil

楼主:
自己顶一下,高手赐教!!

网友:
双核Power PC哦。
正关注中!

网友:
好像没看到DQS与DQ、DM之间的等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