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问题,这个过孔为什么连接不到大地上去啊?

楼主(2009-07-20):
其他的都可以,为什么这个不行啊。

网友:
已经连接到地了,只是你还有其他器件的PIN没有连接到地,你再查看一下!

楼主:
就一个过孔,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
二楼正解,你要查一下unconneced pin report来确定是哪个地方未连接。

网友:
在打一个接地的过孔,这个就连接好了,最后把新加的过孔删除,好像是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