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帮个忙好吗?

楼主(2009-07-21):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2.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NO
    UNDEF-APT-CONT        NO

================================================================
     PROCESSING FILM < POWER >
     TO FILE < E:/test-layer4/test-layer4/testpcb/POWER.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
ffset y:                           0.0
  Plot negative                       YES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ERROR:  Layer polarity of class ETCH subclass POWER does not
              match film polarity of Negative.  DRC may be unreliable.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0.0 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

    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10.1 10.1) [layer=POWER]
has a void with extents [(5474.7 106.1) (5724.9 256.3)] that touches
 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10.1 10.1).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POWER--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POWER

------------------------------------------------------
SUMMARY:
    *** ERROR with POWER
 ARTWORK Error

网友:
问题在这里: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10.1 10.1) [layer=POWER]
EDA设计师论坛 has a void with extents [(5474.7 106.1) (5724.9 256.3)] that touches
EDA设计师论坛 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10.1 10.1).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你看一下是否有挖掉的铜,修一下边试试

网友:
你的check动作做完没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

网友(2011-12-12):
power层有两个bound连接到一起了,去掉一个再重新画上一个应该就可以了,注意两个bound不要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