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ogic中可不可以对两个原理图进行比较?(已解决)

楼主(2009-07-21):
请问logic中可不可以对两个原理图进行比较,然后把不同点罗列出来(如:不同的网络;不同的元件;不同的part...)。

网友:
这个。。。这个,有点不明白

楼主:
这个。。。这个,有点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我是意思是这样的:因为有时会对一张原理图的修改点要进行记录,所以想通过这种方法来确定自己所改的是否正确,有时候修改点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这样应该蛮有用的。

图1

图2
以上就会有一个网络连接不同,然后用软件的比较功能查出这种不同点。
protel是有这种功能,但不知道logic是否有这种功能?

网友:
    TOOLS---Compare/Eco...  可以进行比较。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也想用你说的这个方法去比较两个原理图,看看有啥改动,请问你怎么做
    我也用那个比较了不过比较完哪不同怎么看呀?谢谢了!

网友(2011-09-06):
    可以生成网表,用UE-32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