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能否在一个PCB文件上做两个板子?

楼主(2009-07-21):
我公司最近想做一个断板,就是一块主板分成两块,然后通过FPC连接起来。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做了一个原理图,这样的话就只能产生一个PCB文件,上板和下板都在一个PCB文档里.我想把中间断开的地方画一个大板框,这样子以后可以掰开为两个,但是又怕这样到时过炉的时候板子会断。假如说出个拼版图给工厂的话(上板和下板分开拼),这样倒是后贴片也不行,因为坐标文件是同一个PCB中的,分开上下班就会有误差或者错误。难道真的要弄两个原理图和两个PCB?大家有没更好的方法?

楼主:
用板框处理的话中间那个就是被挖空,挖空的话成了两块板,到时怎么固定贴片哦
你说中间留两条像邮票孔的条的话过炉时又怕断啊

网友:
    两块板边是直的话可以,用V-CUT 工艺。不是直的话用邮票孔,过炉不会断的。

网友:
    加工艺边,V-CUT就OK

网友:
    不错,好建建议呀!

网友:
    还没有用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结合生产考虑是最好的

网友:
    用邮票孔麻烦,叫PCB厂商洗槽在给加个工艺边就好,省钱省事

网友:
    现在的PCB一般500元/平方,算好最少平方,叫厂家拼就好,我每回都是3种一起的,光绘的时候省一点,
做的时候也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