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的一个LM358运放电路,为何仿真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楼主(2009-07-21):
    搭的一个LM358运放电路,为何仿真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那个绿色探针怎是0v?

附图是线路结构

网友:
    看不清,你还是把仿真文件打包上传吧

网友:
    Ls的兄弟,这个是为了你在EDN小组帮助我的评分,呵呵,谢谢了!

楼主:
    之前正极那的电路画错了
    分压的2.5v应该接到正极
    输出就有了

    之前的波形是不正确的

楼主:
    Ls的兄弟,这个是为了你在EDN小组帮助我的评分,呵呵,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啊

网友:
    说实话,还是没搞懂,一个仿真文件为什么有4个压缩包,解压后里面怎么会有
2个相似的电路?你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网友(2009-09-08):
    3脚的偏置电压不对  设置成电源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