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这是啥器件?

楼主(2009-07-21):
实在不知道发哪里好,发这里,请莫怪,
请知道的人帮帮忙。

图(1)PDF在2楼                 图(2)压敏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找元器件對我來說是小意思,請收附檔.
第二個不是個電位器么...

楼主:
谢谢的stqw1987 帮助,
第二个我看也像可变电阻,但是,为啥会是12V-33PF这样的参数?

网友:
我感觉第二个是压敏电阻,但根据参数应该是特殊的电容,起保护作用。

楼主:
楼上正解,是压敏电阻。

网友(2010-06-12):
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