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等长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7-21):
现在在画一个2层板,板子有三个主芯片,芯片与芯片之间要互联18根导线,并且要严格等长;为什么要等长我还不知道.之前画过高速线,差分线的等长我会画,但是18根等长要怎么做呢??我是用AD6来画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先把线拉过去,线间留距离,连完后T+R 设定线长!18根一根的点 呵呵

楼主:
这是小弟画的pcb图,中间那块芯片是TLK2521,接受和发送各有18根线,需要等长(工作频率在100M以上);我看到电脑主板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等长的画法,我一样画葫芦用在了自己的板子上,不知道我这样画会不会出问题.线宽是8mil;线间距只有10ils多点(感觉有点紧,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还请大家帮我看看7 M% q3 Y, n9 [4 ]$ h

网友:
没有画过,不知道这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