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llegro15.7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按照安装指导把allegro15.7安装之后,不能运行!一运行就弹出“找不到MSVCR90.DLL”.
同样的软件,同样的方法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就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导!

网友:
你看是不是杀毒软件或防火墙所致

楼主:
我装的时候防火墙啊,杀毒软件都关了!
装了几次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无法找到MSVCR90.DLL。

网友:
开进程看看有没有这几个进程:cdslmd.exe   两个lmgrd.exe。我也装了几次了都。又一次装的时候什么都关了,重启后还是被360禁止进程了。不过你这个问题问题倒是没遇过

楼主:
4# 憨仔 你说的这几个进程都有。
我都装好几次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哎,我把瑞星卸载又重装上,cadence 又不能用了。。

楼主:
求救啊,谁能帮帮我解决啊!
郁闷了好几天了!

网友(2010-02-18):
网上可以搜到相类似的问题,好像和安装 QuartusII9.0有关,貌似改一下环境变量就OK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呢,我试过装好系统后装SPB15.7后,打开就马上报错,也是找不到DLL类的文件,后来用另一个版本的盗版XP碟再装就好了

网友:
搜索出这个动态库后拷贝到系统目录下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会出现好多文件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