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等长

楼主(2009-07-21):
小弟第一次布SDRAM等长线,各位高手看看等长线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画的比较垃圾.蛇形走线是这样走么??、

网友:
第一次走这样不错了

网友:
很不错呢,
8 Q; Z! T4 m& L不过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sdram根本不需要等长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如果不等长结果会怎么样??严重到会影响到数据的正确性吗??如果是,你们是怎么判断出差值的最大范围的,是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小弟我很迷茫,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