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放大缩小,如何调整光标自动移动到屏幕中心啊

楼主(2009-07-21):
感觉这个软件,每次放大的时候,在屏幕的边缘,放大后,还在边缘.
布局是还好,就是走线的时候,你已经走线了,这时你需要移动板子,不可能这用鼠标的其他键了,用F10,F11,感觉特难用.

网友:
放大缩小 都是以鼠标位置为中心的啊,鼠标放偏了,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你要放大哪一块,先把鼠标移过来,再F10就OK啦

楼主:
板子当然是偏的时候,我才要放大,缩小来移动。

网友:
    按下鼠标中间的滑轮  移动鼠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