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 pour区分

楼主(2009-07-22):
5金币
在大面积地中直接铺上 gnd singal四周不用区隔,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写清楚点,没看懂?

网友:
不是很明白LZ的意思,“四周不用区隔“”是什么意思?
你用的是COUPPER 还是COPPER POUR?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铺铜时一定要保证有铺铜对象的网络,否则无效,如你在某层铺GND,但该区域没有GND网络,则会无效

楼主(2010-03-24):
已解决! 有相似情况的朋友可联系我!

网友:
优先级设置有问题,设置一下就行了。
加上cut out也可以(2005以下版本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