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ft与PCB工具的接口和区别

楼主(2009-07-22):
Ansoft的仿真工具和主流的PCB设计工具都有接口,包括PowerPCB,BoardStation,ExpeditionPCB,allegro和CR-5000在内的多种PCB格式数据;如果做三维结构仿真,也可以导入AutoCAD,Pro/E,STEP,IGES,ACIS等机械结构设计文件。Ansoft的仿真工具与其他信号完整性分析工具的差别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1,Ansoft使用独特的有限元(FEM)法,根据实际的结构信息提取全波传输线参数,SpectreQuest等则是采用解析法提取。这两种算法差别对于实际PCB设计来说,SpectreQuest等认为传输线只要层叠和布线参数不变化,传输线的阻抗是连续的,不考虑反焊盘,跨分割和过孔等影响(或者作为固定参数考虑)。
2,Ansoft的工具可以考查电源平面作为传输线的特性,做电源完整性PI分析,而SpectreQuest等工具都会默认电源和地作为理想平面。忽略掉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影响。
3,ansoft工具不但可以做时域仿真,还可以做频域特性分析。对于更高速的数字信号(上GHz),全波的传输线S参数模型,码间干扰ISI等都需要频域的特性仿真。
当然,SpectreQuest与PCB设计工具结合紧密,仿真速度也很快。相对来讲,Ansoft工具纯粹作为分析工具,需要导入PCB数据,再有Ansoft工具由于做单元剖分,相对仿真速度要一些。
路由器高速背板设计,由于板厚,尺寸大,信号速度快,过孔影响、电源噪声和高速差分信号的码间干扰恐怕都不能再忽略,更需要做精确的仿真和分析。

在别处看到的,大家来聊聊都用哪种来仿真。

网友(2009-10-05):
呵呵学习啦,不过这样的帖子要继续呀

网友(2010-02-0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Ansoft有很多工具
比如专门用来做PCB导入接口的AnsoftLinks
比如用来提取模型参数的TPA(大型封装参数提取),PCB传输线或叠层参数提取的Siwave
高速Connector或者Via的参数提取器HFSS和Q3D
Spice引擎仿真器Nexxim和时域频率仿真器Designer SI
当然还有一些协助这些软件使用的小软件,比如专供HFSS过孔生成器3D-Via-Desginer
Siwave4.0新添的APDS仿真包,可以对DDR总线快速仿真

接口方面来说,应该说做得很强大了
大部分的2D-Layout Tools基本上都可以进行数据转换成anf文件供仿真使用
当然还包括很多机械设计软件,ProE Auto-CAD等等
实在不可以还可以在Ansoft的软件中自己建立

个人觉得谈Ansoft的仿真软件与单纯的SQ区别没有什么意义
用SQ使用最多就数仿真反射了
它简单易用,但反射仅仅是SI的一小部分
比如Crosstalk、ISI、SSN/SSO这些只有Ansoft才能相对准确的仿真
但从仿真的角度来谈
2D软件提取的传输线参数在低频段与Ansoft提取的S参数有较好的吻合度
但随着频率的上升,传输线的高带宽参数逐渐偏离正确轨道
这就是为什么2D软件仿真GHz以上的信号显得力不从心

网友(2010-03-25):
请教一下Ansoft HFSS需要导出什么格式的文件才可以用mentor EN导入?
谢谢大牛!

网友:
4楼解释得很好!牛!

网友(2010-04-29):
4楼解释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