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敷铜问题

楼主(2009-07-22):
小弟在画完板敷铜后总会出现图中所示的飞线,是地线,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板子有影响,要不要用线把它们连起来呢?谢谢

网友:
请检查连通性。
若没有完全连通,则还要连的;
检查通过的话就不用连了。

网友:
    PADS 的一个问题,按楼上说法可行, 按Ctrl+m, 可优化飞线,不致那么乱.还可在GND 的飞线关闭.

网友:
    我一般走线的时候我都是把飞线都设为黑的,检查连通性过了我就不管它了,反正是黑色的也看不到,连通性过了这些根本没有必要去管它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画完板敷铜后有时候电源或地会出现飞线,检查连通性过了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是不是有在画完板子后才另外加地VIA的呀,这样的话你铺完铜后原位移动一个后期加的地VIA,这个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
    不过如果连通性检查没错的话,这些飞线存在也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连通性没问题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