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8.0过孔问题

楼主(2009-07-22):
在99 se 里可以铺铜的地过孔直接连接,接地的焊盘不直接接地,但本人想在AD8.0把铺铜的地过孔直接连接,但在AD8.0在规则里把polygon connent style设置成Delief connent 时,接地的焊盘也直接接地了,分不清楚焊盘的位置,请问是设置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个是在PLANE选项里面设置,一个是polygon connent style中设置

楼主:
可不可以麻烦你讲得祥细点,搞了半天还不知道怎样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