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ogic导入到layout问题(网络表问题)

楼主(2009-07-22):
我从logic导入到layout时出现一个padsnet.err.txt提示:内容如下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No Library consistency checking errors.

Single/Zero Pin Net Warnings
----------------------------
Net 12V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
-----------------------------

Dangling Connections without a Net Name

SPI_FS
AV-SD        X2624  Y9946

V_DI1
AV-SD        X18814 Y6900
......
因为原理图是从orcad里面导过来的,如果对这种网络重新连接一下线就会消失。以上绿色部分在PCB文件中对部分进行了对比,发现网络也没有错误,不知道这种错误会不会影响后续的确layout,是不是不能忽略?

网友:
NET 12V 是少于2个PIN的网络,即属于单点网络了,PADS就会删除处理,
如果12V没连你的电源就有问题了。建议检查下原理图。

楼主:
谢谢,
上面的那个我明白,只是下面的那个提示呢?
Dangling Connections without a Net Name

SPI_FS
AV-SD        X2624  Y9946

V_DI1
AV-SD        X18814 Y6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