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候导出来的gerber里,器件的丝印RefDes没有啊

楼主(2009-07-22):
怎么会事,如何设置,才能保证每次导出的gerber 100%是和PCB一样的啊。

网友:
你在PCB里面的丝印层是在那一层呢,
可能是你的底片里面没有把丝印这一层加进去。

楼主:
楼上, 你说的,不存在,因为有些器件的丝印是有的。

网友:
生成光绘的silk层要添加refdes的相关层,比如你的丝印在silkscreen top/bottom,就要分别添加refdes的这两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