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高速仿真(第2版)疑惑

楼主(2009-07-22):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2版)》,根据里面的例子学习,在生成netlist时,出现错误,提示有些元件的footprint missing,这些元件symbol是我自己画的,封装也画了,但不知道怎么link database,书里这些地方未作说明

生成netlist整了好几天了,感觉这个地方比较费时间,还是说画图的时候规范些,生成netlist时就能轻松些?
请熟悉的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画图当然要规范操作,不然肯定要花更多时间修正。
生成网表时要求每个元件都有对应的封装名称。就是在元件属性中的PCB Footprint中添加对应的封装名称,如果空着将会提示出错。所谓的连接只是单单的依靠名称对应进行的,没有什么复杂的过程。

如果还有问题,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