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 BSXE2007 (EN2007 ) 给大家使用以下?

楼主(2009-07-22):
谁能提供  BSXE2007  (EN2007 ) 给大家使用以下?

mentor BSXE2007  好难找 呀 。  想见识一下他的面目,听说挺强的 ,是不是真的?

他的pads  BUG  太多 了。不会是因为BUG太多,而出名的吧?  PADS  5.0 稳定,后来一个一个 不稳定 ,动不动就卡死了。

看看他的  EN  是否 出色点。

那位老兄 有那个东西提供给大家享受一下?

网友A:
用ee吧!en很难驾驭的,我尝试用了下感觉不好用,他的最新流程bsxe 除了原理图输入工具和管理工具外,其他的如layout工具和fablink xe与ee的几乎相同,其中,fablink  ces  icx pro  hyperlynx接口等都是和expedition一摸一样的,可以看出bsxe流程在向ee流程靠拢,如果想体验bsxe最新的布线器,用ee就可以了,ee的集成性甚至更好,在bsxe2007.2中  xe flow没有在ces中集成ibis模型的分配管理和仿真软件的结果查看功能,xe的界面也是旧版本的expedition界面,并且没有一些expedition的新工具,而expedition的界面更加友好,用的人也多

网友:
不错!!我看好了ee

网友:
我找遍了我这边的电脑城也没看到有卖EE2007光碟的,网上也没见有,哪位兄弟能告知下载地址吗?我的E-MAIL-NK2002@21CN.COM.先谢了!!

网友:
steven.ning我有EN2007 和EE07,可发邮件联系我。SONGZS@163.COM
另请帮忙下个PCI-E的封装库,地址如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366-1-1.html
我权限不够,下了也请发我邮箱,谢谢啊。

网友(2009-09-14):
    电脑城是不可能有EE2007或EN2007这些高级的东西的,在深圳发现最高级的盗版也就是机械方面的PRO-E或UG之类,电子的比较少

网友B(2012-06-08):
引用 网友A:
    用ee吧!en很难驾驭的,我尝试用了下感觉不好用,他的最新流程bsxe 除了原理图输入工具和管理工具外,其他的 ...

你的头像很有个性,印象深刻。我也在EE与EN间犹豫了好久。有几个疑问,一,EN的原理图符号可以从网络上抓取,EE也有这功能吗? 二,EN原理图可以直接生成带目录结构的PDF文档,很漂亮,EE也有吗?三,EN在PCB编辑环境里可以打开光绘文件,EE也能吗?以上都是网上看来的,也是我所关心的差异,请帮忙析疑,谢谢!

网友:
    EE可以用allegro的直接转换。没有的可以用excel表格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很有个性,印象深刻。我也在EE与EN间犹豫了好久。有几个疑问,一,EN的原理图符号可以从网络上抓 ...

    除了第一点不太明白,其他的都是可以实现的,从网络上抓取是指的ERP建库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第一点不太明白,其他的都是可以实现的,从网络上抓取是指的ERP建库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实现的

谢谢版主!
EN的原理图符号可以从网络上抓取的意思  用OrCAD的CIS来类比吧:
    画原理时,自带原理图库里没有AD1941这个芯片,但这个芯片的原理图符号 在OrCAD CIS连接的官网上已经存在,通过网络抓取功能就可以直接把这芯片的原理图符号放进原理图里(可以同时保存到指定的库里)。EE应该有类似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EN的原理图符号可以从网络上抓取的意思  用OrCAD的CIS来类比吧:
画原理时,自带原理图库里 ...

mentor有个dms,库可以放服务器上,我觉得你的这个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ntor有个dms,库可以放服务器上,我觉得你的这个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AD1941这元件符号是由AD公司或者OrCAD公司做好放网上滴。不需要自己或自己公司的人去做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1941这元件符号是由AD公司或者OrCAD公司做好放网上滴。不需要自己或自己公司的人去做的哦。

    前提是你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去购买这个服务,用xml geometry generator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Mentor一向都是——小盆油,这个服务我们有的哦,呵呵,想用吗?只要花费XXXXX就可以了咯。RMB? NO~~~我们说的是USD。我们新版本的软件新加入了一个接口,当然,升级软件需要XXXXX USD,然后你发现天煞的升级之后还没那个接口,呵呵,对不起,这个接口还要单独收费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你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去购买这个服务,用xml geometry generator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Mentor一向 ...

     原来这样,难怪这么多人用OrCAD画原理图!D版照样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2012-09-14):
    太难找了
    扎了几年了
只找到个en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