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块板子,求解决个问题

楼主(2009-07-22):
发块板子和大家分享下,,,有一点不明白,,,板上有几个没有连接的  但是和地线网络连起来的过孔, 请问下是怎么画出来的,想了好久没想明白。。。求高手指点!!!

LI BATT VOLTAGE LCD..rar

网友:
选择一个GND网络,F6,右键Add Via

网友:
我帮你看了一下,没有未连接的网络呀,
但是却有好多GND的飞线,原因是你应该把那些电容电阻的GND都要打个过孔。

网友:
我帮你看了一下,没有未连接的网络呀,
但是却有好多GND的飞线,原因是你应该把那些电容电阻的GND都要打个过孔。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看了哦,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哈哈,谢谢了喔,你怎么有分呀,那就多给我打几分了。

网友:
哈哈,谢谢了喔,你怎么有分呀,那就多给我打几分了。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天理呀!大哥

     算了,我潜水去了

网友:
二楼真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我明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