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CAD文件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9-07-23):
我的CAD图 别人用pads打开可是比例不是1:1
怎么处理 很急
还有就是PCIE 2.0板卡规范是什么啊

网友:
单位不一致。
可以新建一个DWG文件,把你的CAD外框图COPY进去,再输出DXF,PADS再导入试试看。
我碰到的一般都能解决。

楼主:
没有图框的 就一个图罢了

网友:
    有时候还是格式问题,在CAD输出时记得把格式转为低点的版本CAD图,再用EDA软件打开,应该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