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导出PROTEL的网络表到PADS的导入?

楼主(2009-07-23):
如题,请问用protel画的原理图,怎么导出网络表?然后怎么导入到pads里面画PCB板?请知道的好心人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
我都好想知道吖!!!急!

网友:
    你可以先在99SE里导入到PCB,然后再把99SE的PCB文件导出,再然后是用PADS的导入功能导入99的PCB文件,就可以打开设计布局了!!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就是打开PROTEL,然后菜单下ESIGN-CREASE-NETLIST,生出2个文件叫.PRT和.NET的文件来,合并这2个文件,再把开头改为!PADS-POWERPCB-V3.5-MILS!
    *PART* ITEMS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