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如何控制阻抗?

楼主(2009-07-23):
    两层板没有参考平面如何控制阻抗,有单线要求50欧、差分线100欧。
两面铺铜是否可以做参考?

网友(2009-09-18):
    两面铺地,互为参考。不过就是由于板厚的原因,阻抗控制比较难

网友(2009-10-30):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差分信号的阻抗为100 OHMS,如果使用4层板是不是好控制点?

网友(2010-05-27):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是要在两层板走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的线,不知道如何控制阻抗。
        似乎两层板主要靠电阻电容匹配阻抗的吧?走线上来控制的话,因为板厚的原因,那线宽不是要很粗很粗很粗啊!!!

网友:
    楼上的!哈哈!
此贴一年了,竟然被你翻出来了,呵呵
    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进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