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根预拉线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7-23):
用router9.0打开这个文件,然后用F3布这2根线,一根可以拉成直线,一根却只能布成拐弯的线,见图,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都是间距问题。

楼主:
    这种情况好像都是间距问题。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2个是相同的元件啊,焊盘的间距都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