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果做个4层板,能不能用3层来走信号线,1层做地!

楼主(2009-07-24):
请问 如果做个4层板,能不能用3层来走信号线,1层做地,谢谢

网友:
有必要吗?没有人这样做!3信号也可以走地啊!另外一层做电源!这一层就不要走信号线了!

网友:
TOP GND-GND-POWER-BOTTOM GND

网友:
可以这样做,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做的,布线密度大,元件密度也打,这个是没办法的。

网友:
    可以的,地层完整

楼主:
    4# tzwhzf 那请问  如果 3层做信号线  另外一层 做  电源层的  地就铺在TOP和BOTTOM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除了TOP和BOTTOM外 , 中间层也可以铺铜的。
如果是高速的线考虑阻抗的话,电源、地各一层。

楼主:
    7# IO357 请问  我已经画好了PCB板,后续还应该做些什么工作,还要做出哪些文件,谢谢了

网友:
    出GERBER文件啊

网友:
    3个S 1个GND 楼主的信号有那么密....
    没有很好的电源平面主要会影响到PI,还有就是少了个镜像面~当然要看你电路的速度了
    板布的ok的话功能应该可以实现,但性能么...估计会差一点

网友:
    4# tzwhzf 那请问  如果 3层做信号线  另外一层 做  电源层的  地就铺在TOP和BOTTOM  这样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布线空间,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